[STM32F1] 请教下电机中速度环+电流环的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8-08-12):
想请教下速度环作为外环电流内环时的关系,看了一些说是速度环的输出直接作为电流环的输入,那速度环的输出一般不是占空比嘛也就是用来控制电机的的电压从而控制速度,那是怎么就能直接作为电流环的输入的?毕竟电流环里控制的应该是电流啊,而速度环的输出一般是调节电压的占空比啊,还是说占空比除了与电压能对应起来也能与电流对应?最后电流环的输出是啥?应该不是PID直接计算后的值吧?不需要转换下变成控制电压相关的值?

网友A:
电压 要做两次转换计算

网友B:
电压 但是转换不好算

网友C(2018-12-28):
能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