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阻值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8-08-12):
芯圣单片机功能强大,IO口可以软件配置带内部上拉,这样可以替代节省外部焊接上拉电阻,不过我用过的外部上拉电阻最大是10K,5.1K也用过,可是看芯圣HC89S003的数据手册,内部上拉电阻阻值有4档:50K,100K,150K,300K,而HC89F0541的数据手册则没有提到内部上拉电阻阻值是多大。按50K如此大的阻值来说,适合替代外部焊接的10K上拉电阻吗?更不要说300K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A:
0541的上下拉典型值是50K,至于能不能替代10K要看你外面的设备负载强度,如果按键之类的硬件完全可以使用,如果是速度比较快的时钟,那这个50K是大了,自己衡量下,不清楚负载能力的实际测试下。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B:
单片机内部得IO上下拉电阻都是若上下拉,如果作为输出要增强驱动能力需要外部加一个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