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PT100控制加热开关,只要10度以上就停止加热,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8-13):
由于被检测对象的温度可能最高400度,所以市面上买的那种金属管温度开关不能用。打算用个PT100来控制加热装置的电源(ac  220v),能否不用温控仪,用最简单的电路实现呢?最好连AC/DC 5v电压都不用?
谢谢!

xch
可以。使用电桥测温,比较器,输出驱动,继电器

网友A:
找400度的温控开关呀,不用电源的只有机械的

网友B:
你可以用意念来控制呀。
技术创新不是随便想想的,起码需要最基础的技术的。

网友B:
你这种简单的功能,温控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C:
有那种可以达到400度温控开关的,淘宝搜了搜,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400度的温控开关呀,不用电源的只有机械的

400度的机械温控开关,低温都在60度以上,一般都在100度以上,我就想控制10度以上关闭,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可以达到400度温控开关的,淘宝搜了搜,几十块钱。

400度的机械温控开关,低温都在60度以上,一般都在100度以上,我就想控制10度以上关闭,不好用吧。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温度控制在10C,但是被测温度范围可能超到400C

网友E:
既然是超过10℃不加热,温度怎么会达到400℃呢?如果是400℃,用pt100不合适,要用热电偶,比如K型热电偶。

@一页书团 :可以到1300度以上,看封装类型
K型热电偶也到不了400度吧

网友E:
不考虑这400℃的话,单单是控制10℃,用pt100或者用热敏电阻,ntc电阻,加两个三极管或者用运放做个比较器,或者用ne555,很简单的电路,网上一大把,就看你具体要求了。供电如果是交流电,可以阻容降压~~就看米具体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这400℃的话,单单是控制10℃,用pt100或者用热敏电阻,ntc电阻,加两个三极管或者用运放做个比较器 ...

因为有外部其他热源,这只是个防冻加热。阻容降压是不是不可靠?
另外pt100在10度才103.9欧,加2mA电流的话也才8mV,要可靠实现起来可能还是需要信号放大再比较?

网友F:
几块的问题开关就行

网友G:
温控开关,温控器
适用于使用温度控制的任何场合和设备
温控范围:0-300℃
触点容量:220V AC  16A(阻性)     传感器线长:25-40CM左右(传感器线不锈钢
一、原理性能和用途
  原理性能:是当被控制对象的温度发生变化时使温控器感温部内的工质产生相应的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工质体积变化),与感温部连通一起的膜盒产生膨胀或收缩。通过杠杆原理,带动开关通断动作,达到恒温目的。WZ系列液胀式温控器具有控温准确,稳定可靠,开停温差小,控温调节范围大,过载电流大等性能特点。
  用途:主要用于(热熔器)家电行业(淋浴器、滚筒式洗衣机、暖风机),电热设备(不锈钢全自动开水器、电热油炸锅、食品机械、医疗设备),制冷行业(厨房冷柜、保鲜柜、冷库、制冰机、鱼池、冷饮机、暖气机)等控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控开关,温控器适用于使用温度控制的任何场合和设备温控范围:0-300℃触点容量:220V AC  16A(阻性)   ...

耐温太低,要400度,但是控制温度只有10度,这个量程的开关估计调节到10度一点都不准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耐温太低,要400度,但是控制温度只有10度,这个量程的开关估计调节到10度一点都不准把? ...

“温控范围:0-300℃”,不能说探头不耐400度,你只是个防冻加热能有多精密的控温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超过10℃不加热,温度怎么会达到400℃呢?如果是400℃,用pt100不合适,要用热电偶,比如K型热电偶。 ...

PT100到600度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