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OGT FS

楼主(2018-08-13):
想用一款新的MCU芯片,其资源中有USB OGT FS,没太搞明白。想请教一下:
关于USB OTG FS
A  硬件设计是否兼容一般的U盘?
B  开发好之后,是否可以直接插入U盘读取数据?
C  是否存在PHY或MAC什么的名堂?
谢谢。

网友A:
A  硬件设计是否兼容一般的U盘?
    你是要读写U盘的话,U盘兼容性主要取决于自己的fat文件系统库的兼容性是否完善,和硬件关系不大。要看厂家是否提供完善的FAT文件系统,如果没有就要自己找开源的然后慢慢调试。这点我们的CH559之类的全速USB单片机都会提供完善的FAT文件系统库。
B  开发好之后,是否可以直接插入U盘读取数据?
    全速的USB OTG是可以实现读写U盘的功能的。
C  是否存在PHY或MAC什么的名堂?
    具体要看芯片手册,看芯片内部是否包含了USB的PHY,大多数全速的都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硬件设计是否兼容一般的U盘?
    你是要读写U盘的话,U盘兼容性主要取决于自己的fat文件系统库的兼容性 ...

谢谢。
贵公司的USB和ETHERNET的芯片我用过几款,挺好。这不是想着如果MCU内部直接兼容就更好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贵公司的USB和ETHERNET的芯片我用过几款,挺好。这不是想着如果MCU内部直接兼容就更好嘛。 ...

更多例子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952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