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PWM整流工作模式问题

楼主(2018-08-13):
【不懂就问】
下图,单相全桥PWM整流器
b图和c图都是在同一种开关模式的
b图好理解,交流电压e>0,i(t)>0,就是单纯的整流器,电容C储能
但是c图中,交流电压e>0,可是i(t)<0,电流反向了,是不是代表此时就是逆变器的工作模式了?

下图是三相PWM整流器的图
图f,表示在ia>0,ib<0,ic<0的情况下的一种工作模式
此时A相下桥臂的功率管Va'开通,B相上桥臂的功率管Vb开通,C相上桥臂的续流二极管VDc开通
但是没看懂电流的流向
此时ib是从电容C的正极出来经过Vb,回到B相交流侧
ia从交流侧出来就经过Va',直接回了电容C的负极?
ic相的难道是通过VDc又汇入了ia中?

网友A:
哦, 这个图的标注没有给明确的方向
反正就是一条, 半桥上下管, 一个正常供电流, 那么另一个管就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图的标注没有给明确的方向
反正就是一条, 半桥上下管, 一个正常供电流, 那么另一个管就续流. ...

上图f,表示在ia>0,ib<0,ic<0的情况下的一种工作模式
此时A相下桥臂的Va'开通,B相上桥臂的Vb开通,C相上桥臂的VDc开通
我自己画了画abc三相电流,a黄b绿c红
画的流向对吗?
c相的电流难道是通过VDc又汇入了ia中?

网友A:
ic<0,  C 相电流应该过 VD'c

楼主:
说错了,ic>0,
ia>0 , ib<0 , ic>0

网友B:
这种PWM整流桥,你换个思路,把输出DC当成干线电压,对4个管子进行合理的PWM驱动,可不就是一个全桥逆变器吗?
这样告诉你吧,理论上,这种互补类型PWM驱动的系统,无一例外都可以可逆运行。
比如,由半桥+电感组成的同步整流BUCK降压DC-DC系统,其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可逆的双向换能系统,如果从输出端看进去,该拓扑本身就是同步整流的BOOST升压系统了。

很对。不仅同步整流的Buck,连同步整流的Boost和Buck-Boost,以及Cuk、Zeta、Sepic,都是可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PWM整流桥,你换个思路,把输出DC当成干线电压,对4个管子进行合理的PWM驱动,可不就是一个全桥逆变器 ...

谢谢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