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三相电能表一个一个炸!!

楼主(2018-08-13):
新生产的三相电表,到客户现场以后出现爆炸的情况,有的一上电就炸,有的是上电半个月后炸。表返回公司了,拆开以后的照片拍了一些。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沙发自己坐。若能帮助解决问题的,酬谢。

网友A:
看起来像是继电器合上的瞬间炸咯

网友A:
而且感觉你三个继电器之间 绝缘间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感觉你三个继电器之间 绝缘间距不够

继电器绝缘间距是有点近,但这应该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还有一款表两相之间的间距是13mm,也会炸。表在现场的时候继电器一般不动作的。

网友A:
请问你的表打高压 绝缘 多少?

网友A:
自己有测试过?

网友A:
380 和220的安全间距不一样的,
380 安全间距25mm

网友B:
是从什么元件开始的,保护是否是压敏电阻?

网友A:
参考下断路器 3相的 距离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你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继电器是80A
这么大的电流  距离搞这么点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三相380  你就用个250V 的继电器?

网友A:
所以 炸的关键是  继电器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表打高压 绝缘 多少?

绝缘是打的,强电对弱电打2KV,这个实验是做过的。两相之间没有打,也打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什么元件开始的,保护是否是压敏电阻?

保护端在pcb上有压敏和热敏电阻,感觉不是从PCB上炸起来的,因为压敏热敏读没坏。而且从端子到PCB上的四根线都烧坏了

网友C:
这继电器看着好弱,你确定实验都做过了?要是负载是异步电动机,启动电流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你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继电器是80A

距离是有问题,我现在打算在两相之间打绝缘胶,PCB上再贴铁氟龙胶带,250V的继电器是大家都这么用的,而且我这个是三相四线的电表,一般火对零取单相使用,220V,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继电器看着好弱,你确定实验都做过了?要是负载是异步电动机,启动电流好几倍 ...

继电器是80A的,做过过流试验120A,铜条、触点发热严重后面会慢慢变型,但是不会像这样炸坏掉。

网友D:
看图像断电时的电弧打火或负载上电时有强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像断电时的电弧打火或负载上电时有强冲击

继电器在现场没有动作过,一直闭合的

楼主:
继电器在现场没有动作过,一直闭合的。只有接受到485发过来的拉合闸指令才会动作。我分析的原因是:
1、电表外部短路,继电器触点和从端子到PCB上的线是最脆弱的,所以先烧这两个地方再跳开关。
2、电表内部短路,跟1类似。
3、两相之间间距太小,或外部接线螺丝没有拧紧,造成拉弧,然后烧坏电表。

网友E:
继电器相当于**。所谓耐压测试是骗人的。继电器不密封,炸死妥妥的

网友F:
很大可能客人接错线了吧,设计的问题,厂内能够检测出来,并且是二次的接线到电表(工业现埸),间距也不小,还是从柜子线路去查。

网友F:
电流过大,引发触点炸,这是肯定的。

网友G:
可以记录一下故障瞬间的电流.铜条都烧了.肯定电流非常非常大....工厂,电感负载, 话说你继电器有灭弧功能么, 你确定工厂最大功率没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过大,引发触点炸,这是肯定的。

这个炸的是一次电表,您分析的很对,炸肯定是电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记录一下故障瞬间的电流.铜条都烧了.肯定电流非常非常大....工厂,电感负载, 话说你继电器有灭弧功能么, ...

这种磁保持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行业内的也都没有。初步打算在程序内假如过电流检测,检测电流超过60A就把继电器拉闸。

网友H:
有问题,就来找毛病,无非是内因与外因:
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会说绝缘距离、安全距离不够,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仅如此,或许不是主要原因。
外因:非常规损坏,根负载情况也有关系。有变频器等非线性负载,有电容补偿柜,有谐波成分,容易产生谐振,结果你懂的...
还有天气潮湿,空气湿度大...或许继电器本身有问题...(概率小些)
内因:1.电表辅助供电可不可靠;
继电器用单片机控制吧,程序上有么有问题...
最终会不会导致继电器吸合不可靠?----触点有抖动,这样可定废废啦...因为振荡,谐振了么
毫不夸张的说,在大一倍电流的继电器,也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问题,就来找毛病,无非是内因与外因:
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会说绝缘距离、安全距离不够,发生这种情况, ...

MCU控制BL8023D磁保持继电器驱动芯片来控制继电器动作的,驱动的时候是两个IO保持120ms后继电器动作,继电器吸合不可靠这个倒有可能,因为继电器内部是线圈带动拉杆使继电器动作的。电表的供电是从信号线上取的三相电源,三相火线半波整流滤波后供给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I:
既然炸的这么多,可以重复,试验

网友J:
烧成这样,感觉你的接线有问题,要不就是地有问题。

网友K:
什么牌子的表?

网友L:
目测电路板安装位置和继电器的铜条位置距离很近,楼主测量过两者的距离吗? 电路板上的焊盘和铜条距离小于3-5mm的话很有可能击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磁保持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行业内的也都没有。初步打算在程序内假如过电流检测,检测电流超过60A就 ...

不过零就是个弧机,记得加上

@eydj2008 :提前动作,不会太准,不过也不会到最大电流处
他用的继电器 过0 ,检测到了 继电器控制延迟一般都在10ms+, 过0点 早过去了. 继电器有二个特点 吸合>10ms 释放 5ms左右 过零点 还是可控硅,可以这么做. 继电器 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测电路板安装位置和继电器的铜条位置距离很近,楼主测量过两者的距离吗? 电路板上的焊盘和铜条距离小于3- ...

距离大概是3mm,线路板底部贴的有一层铁氟龙绝缘胶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炸的这么多,可以重复,试验

过流试验做了,应该没有问题,今天晚上做下短路试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外部负载过流或者短路。电能表控制部分无论怎样,也熔不掉那么粗的铜片。如果是接触不良导致损坏,那 ...

对,我分析的也是瞬间爆炸的,要不然如果是持续发热的话外壳温度随铜条温度上升,肯定外壳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零就是个弧机,记得加上

兄弟,这个不是我偷工减料不加啊。是整个行业都不加,而且也加不了,尺寸太小了。包括我们家用的电表都是这种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过流试验做了,应该没有问题,今天晚上做下短路试验看看

还有个办法,找个不会炸的表,测量下负载相关参数,心里有个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办法,找个不会炸的表,测量下负载相关参数,心里有个底子

这个现场有七八百台表吧,开始上电的时候炸了五六台,用一段时间以后又炸五六台,很头疼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场有七八百台表吧,开始上电的时候炸了五六台,用一段时间以后又炸五六台,很头疼 ...

看来应该还是过载的原因,

网友N: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80A的,做过过流试验120A,铜条、触点发热严重后面会慢慢变型,但是不会像这样炸坏掉。 ...

这是要远程关电吗,电表里面怎么会有继电器这种东西
三相  各一个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MCU控制BL8023D磁保持继电器驱动芯片来控制继电器动作的,驱动的时候是两个IO保持120ms后继电器动作,继 ...

三相半波整流,零线很重要...
零线处理好了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炸的是一次电表,您分析的很对,炸肯定是电流大了

炸得这么猛,绝对不是漏感能量击穿导致,肯定大电流通过触点发热长时间(秒级以上持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所以 炸的关键是  继电器耐压不够

断开绝远电压绝对不至250V,

网友F:
最大可能是过载,频频启动导致触点的容量下载,增大继电器的容量是关键,根据负载特性,只少要考量10倍额定的容量,对马达更要加大。对于大功率的一次负载,最好加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O:
你这个是典型的触点抖动拉弧烧成这样的,不会烧坏外壳,就烧拉弧集中点,绝缘只是说爬电的安全距离

网友P:
继电器问题可能较大,

网友N:
搞了半天 不是会吸合电流过小吧 还是继电器不过关,  以前我们的产品也是在厂里好好的,拿 过去, 全烧触点, 后面改成了固态继电器, 这时当然可以过0打开了.
功率也就2KW,不过负载是气灯,感性负载.  后面可控硅还有烧的,就换了耐高压的1600V的,没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80A的,做过过流试验120A,铜条、触点发热严重后面会慢慢变型,但是不会像这样炸坏掉。 ...

要按额定电流5到10倍做过流实验,3秒左右,反复实验上百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要远程关电吗,电表里面怎么会有继电器这种东西
三相  各一个继电器?
...

对,是用来远程关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半波整流,零线很重要...
零线处理好了么~!

请问要怎么处理?我是直接一个穿心磁珠就到开关电源前端的400V电容上了,好像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得这么猛,绝对不是漏感能量击穿导致,肯定大电流通过触点发热长时间(秒级以上持续)。 ...

我感觉持续的话表壳应该会随温度升高变型,但是现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可能是过载,频频启动导致触点的容量下载,增大继电器的容量是关键,根据负载特性,只少要考量10倍额定 ...

这是民用电,一般商场商户的电表。继电器容量加大的可能性不大,结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是典型的触点抖动拉弧烧成这样的,不会烧坏外壳,就烧拉弧集中点,绝缘只是说爬电的安全距离 ...

触点抖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是MCU控制的问题,IO状态不确定。2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这样分析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搞了半天 不是会吸合电流过小吧 还是继电器不过关,  以前我们的产品也是在厂里好好的,拿 过去, 全烧触点,  ...

兄弟,我这个没法用固态的,80A,要好几个IGBT,还是三相。再说成本也受不了,一个电表才卖这么点钱。

网友Q:
一般在继电器动作端有消火花电路啊,电容电阻压敏,没见楼柱有这种电路。要是没有,继电器容量至少是额定的5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般在继电器动作端有消火花电路啊,电容电阻压敏,没见楼柱有这种电路。要是没有,继电器容量至少是额定的 ...

电表行业里都是这么做的,我打算把继电器密封一下,让电弧在继电器内不跑出继电器外壳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要按额定电流5到10倍做过流实验,3秒左右,反复实验上百次看看

大神,你在这。抓到了。

网友S:
查查继电器容量是否够或者质量如何,或者是否接错线等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这个没法用固态的,80A,要好几个IGBT,还是三相。再说成本也受不了,一个电表才卖这么点钱。 ...

我现在终于明白  气表是充值的钱完了 关气, 但是电是不关的,不能自动的原因了.
以前我们那200A的 空开, 上电是很麻烦的,也是很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终于明白  气表是充值的钱完了 关气, 但是电是不关的,不能自动的原因了.
以前我们那200A的 空开,  ...

电能表200A是可以关的,要控制你外部200A的断路器,断路器上有脱扣线圈,不过这种断了以后要手动去合闸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距离大概是3mm,线路板底部贴的有一层铁氟龙绝缘胶带的。

从你发的图上面看红圈位置附近有焊盘之类的凸起,绝缘胶带不好固定吧。而且从图上也没有看到绝缘胶带呀~

网友T:
感觉是A项先炸的,然后BC再熔断的,你多看几个表,是不是都这样,然后再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你发的图上面看红圈位置附近有焊盘之类的凸起,绝缘胶带不好固定吧。而且从图上也没有看到绝缘胶带呀~
...

这台表的胶带好像被我揭掉了,凸起的位置再表壳的边缘,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觉是A项先炸的,然后BC再熔断的,你多看几个表,是不是都这样,然后再查找原因。 ...

没有固定的现象,有些继电器内部的触点是好的

网友U:
1.首先看3个继电器烧的颜色,从A到B到C,能判断是哪个器件开始烧的吗?
2.全部烧黑了,是什么能量这么大?我看图上有个内置的电池,是充电锂电吗?问题会不会在它身上?

网友V:
多年前做电表这行的时候遇到过炸表  ,炸完也是一团黑。  最后检查是压敏电阻耐压不够。

在家里测试没问题,但是客户那边电网极不稳定 ,容易炸**  。 所以把保护器件的指标提高了就解决了。

网友U:
我觉得楼主应该找到到底是哪个器件出了问题,再来分析原因。不能盲目的判断,继电器我想国内都是这么用的,一般居民用电也不会超过80A。这个表估计是居民智能电表,没费可以关断的那种

网友W:
真是面目全非啊

网友X:
海盐众信继电器 呵呵
感觉继电器的使用问题较大
有过类似的三相电开关设计,也是炸继电器,后来把我继电器换成小型接触器就一点问题没有,不过体积比你这大多了
你可以多做做电表3相满负荷继电器切换实验,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坏的可能性  作为参考

网友Y:
过载烧触点,触点受损电阻增加发热暴增炸掉。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带关断的表本来就是畸形产品,根本解决办法就是不做这种畸形产品。

网友Z:
能炸成这个样子,不可能是简单的过流导致的。380V的电压的绝缘要求也不大可能。虽然看不到你的线路结构及继电器动作的设计原理,很可能是继电器动作时序间出现了问题,导致相与相瞬间短路。

网友Y:
引用 网友Z:
能炸成这个样子,不可能是简单的过流导致的。380V的电压的绝缘要求也不大可能。虽然看不到你的线路结构及继 ...

他的继电器是一直闭合的。
这种表到用户的电费用光切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U:
1.首先看3个继电器烧的颜色,从A到B到C,能判断是哪个器件开始烧的吗?
2.全部烧黑了,是什么能量这么大? ...

哪个元器件开始烧的,判断不出来,测试的时候就连问题重现都做不到。电池没有问题的,不会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多年前做电表这行的时候遇到过炸表  ,炸完也是一团黑。  最后检查是压敏电阻耐压不够。

在家里测试没问 ...

致敬前辈,我现在用的是14D511的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楼主应该找到到底是哪个器件出了问题,再来分析原因。不能盲目的判断,继电器我想国内都是这么用的, ...

是的,是这种电表。现在只能看到炸机的现象,不能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X:
海盐众信继电器 呵呵
感觉继电器的使用问题较大
有过类似的三相电开关设计,也是炸继电器,后来把我继电器 ...

做了,100A满载,继电器触点发热很严重,用热成像测试115度,但没有损坏。就是发热,做了半个小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用电阻箱,发热太严重,室温达到50度了,实在抗不下去,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过载烧触点,触点受损电阻增加发热暴增炸掉。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带关断的表本来就是畸形产品,根本解决办 ...

如果我用80A的继电器,做规格60A的电表应该会好些了,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能炸成这个样子,不可能是简单的过流导致的。380V的电压的绝缘要求也不大可能。虽然看不到你的线路结构及继 ...

三相继电器有可能不是同时动作的,应该有10毫秒以内的延迟,但是在现场继电器没有动作

网友O:
引用 楼主:
触点抖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是MCU控制的问题,IO状态不确定。2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这样分析对吧 ...

不是,继电器都有这个问题,中间设法加灭弧材料,如陶瓷绝缘片等,不让拉弧存活太久,触点要完全杜绝电弧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触点用高温合金的原因,实际高温合金的电阻率远远高于铜的,就是把电弧限制在触点那里,只能指望空气自动灭弧了

网友AA: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B:
有做浪涌测试吗?

网友AC:
电流太大了,起码要额定的3倍以上

网友AD:
我们公司三相电能表, 打继电器脉冲电压8kv, 强弱电交流耐压5kv , 80A的过电流要做2400A冲击
不知道你这2kv耐压是什么标准

网友AE:
可以把电源部分原理图发出来吗?

网友AF:
导轨电能表 这样的接线方式 接错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以问下客户 接好线后 有没有经过调试通电 如果通过电 什么都正常   考虑带载后情况还有设计问题了

网友AG:
触点面积和触点间的压力太小了。一旦触点动作不炸才怪。根本问题设计不合理

网友AH:
重点关注一下继电器,继电器拿去做下UC2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AE(2018-10-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H:
直接式表,要做30Imax的过电流试验,最大电流如果100A,要做3000A短时过电流试验。三相继电器要求过UC3,另外触点接触阻抗一定要小,控制500uΩ以内。楼主的三相表没有做性能认证测试吧。

网友AI:
楼主你联系我,我知道怎么炸的

网友(2018-11-15):
14D是单相的,20D,23D是三相的,我也出现过一个表这问题,整个内部炸的一踏糊涂,我的还是不带继电器。你的这个估计和继电器无关。

网友S: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联系我,我知道怎么炸的

为何不发帖说一下

网友AF:
这外壳电表 这种继电器 我见到了 继电器 带载不行

网友AJ:
看A相的继电器外壳东炸开了,应该是炸机的起点。一单拉弧,空气被电离,那就成三相短路了。继电器铜排并不是电流烧熔的,而是电弧。我现场就因一支熔断器接触问题,遭遇瞬间的大电流,拉弧后不可收拾,烧了了整个开关柜,就是变压器后边那个。

网友AK(2018-12-26):
电弧是罪魁祸首

网友AL(2019-02-12):
你们表内的电源是自己做的吗,
我是专业做电表电源模块的,要不给你换一个电源模块试一试。

网友AM:
相关保护用TVS管用的是否正确?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相关样品给你试一下。         济南晶恒电子 (60年历史二极管生产厂家)   QQ:380064935

网友AN:
第一诱因可能是继电器质量不佳,大电流时触点温度太高

网友AF(2019-03-18):
这个标定的大电流 继电器承受不住  20A 通电一会 都发热 别说持续大电流了 瞬时更是不靠谱 继电器触点是不是合金的或者银触点 感觉不可能用这么好的   外壳的接线端子不是铜的 发烫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