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调光

楼主(2018-08-13):
本人在做pwm调光(1000级pwm),在连续由100%~0%时,低pwm时容易抖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PWM频率太低,

楼主:
是连续渐变过程中,低pwm那一段抖动   不变时是稳定的   而且样品也是1KHz的频率,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连续渐变过程中,低pwm那一段抖动   不变时是稳定的   而且样品也是1KHz的频率,也没问题 ...

可能切换需要时间,又被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切换需要时间,又被打断了

使用的还是硬件pwm  并且逻辑分析仪抓图  pwm波形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1k是够用了  主要是你的PWM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是够用了  主要是你的PWM是否稳定

看波形是稳定的  就是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