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怎样同时设置探针和断点?

楼主(2018-08-13):
CCS怎样同时设置探针和断点?

网友A:
探针是通过断点来设置的

楼主:
是啊,但怎样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设置探针和断点呢?

网友B:
再在同一个地方设置断点不行?

楼主:
当设置好探针后再在同一个地方设置断点,那么原来的探针就被取消了。。。

网友A:
啊?还有这事啊

网友C:
确实没碰到过

楼主:
哦,那算了把,国庆后问问师父去

网友D:
国庆后问问师父去

国庆还得很久的哦

网友E(2019-05-25):
引用 网友D:
国庆还得很久的哦

换个方式添加,在breakpoint manager列表中点击ne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