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一起整流,稳压管发热,温度60多度

楼主(2018-08-13):
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一起整流,稳压管发热,温度60多度。三相电其是的二相从qb1_1, qb1_2经分压电阻输入。ZY43是43V稳压管,不知其在电路的作用?且为何发热?

网友A:
整流输出电压是48V,你用43V稳压管,啥意思?击穿漏电了也。

网友B:
正常的。
他这个电路,输入有限流,直接用稳压管代替全桥中的两个二极管得到大致稳压的输出。
缺点是对两个稳压管的一致性有需求。

网友B:
其实还是用一个普通的全桥然后增加一个稳压管更可靠一些。

楼主:
我串个表测稳压管电流只有2.5MA,为何稳压管发热有60多度,整流管也有40多度。这是为何?负载电流不大啊

楼主:
其中一个稳压管电压为22.8V,另一个为22.9V,加一起整个电压为45.7V(当三相电为450V时,才为48V)

楼主:
稳压管电压乘电流,功率很小啊,为何发热这么高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电压乘电流,功率很小啊,为何发热这么高温度?

实际上,稳压管正半周整流,负半周稳压限幅,值是45.7,只是2个稳压管各半波限幅,所以你测量出来就是22.9V。
当玻封稳压管体积比较小,有点温度也算正常,不过测量的电流是2.5mA,x23V=57.5mW,是不会有这么高温升的。
理论上,这里4007因为只是整流,因此温度应该比稳压管低,这个是对的,你测量的结果也反映了这个条件,不过4007温度都有40°  不可能是你测量到的电流。违反物理规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串个表测稳压管电流只有2.5MA,为何稳压管发热有60多度,整流管也有40多度。这是为何?负载电流不大啊 ...

你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还是交流档测量电压电流?
直流档测量电流,若电流是纯交流,那么万用表读数为零,实际上电流可能相当大。

网友E:
分压电阻多大?电路画的再稍全些,分析才有意义~~

网友E:
分压电阻的大小,才会决定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大小~~

网友F:
为啥用稳压管来整流,这样不行,用整流二极管后用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