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时存在正负反馈,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8-08-13):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rc串联网络,连接在正向输入和输出口,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种电路不容易分析,计算传递函数又非常麻烦,建议用仿真软件看下

网友B:
负反馈控制增益,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 由于 RC 滤波的相位滞后, 我想这个正反馈大概是相位补偿吧
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控制增益,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 由于 RC 滤波的相位滞后, 我想这个正反馈大概是相位补偿吧
可以用软件 ...

谢谢,我仿真看一下

网友C:
运放同时存在正负反馈。

谢谢大家!

这个说法,是谁教给你们的呢?

谁说运放不可能同时正负反馈?

你们只知道在无知的国产教科书中的那4个,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而且其中的2个还完全等效。

那么在滤波电路中,例如凯利萨利文电路中,就用了所谓的正反馈,那只是为了得到频率的幅度平坦特性而已。

你需要计算传递函数,之后,就都明白了。

没有”运放同时存在正负反馈“的说法,如果在国产教科书中有如此说法,那么你可以把这些国产教科书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同时存在正负反馈。

谢谢大家!

那大师毕竟是大师

网友E:
二阶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