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位操作

楼主(2018-08-13):
pi, GPIO, IO, gp, spi
我现在两个MCU,MCU1用3个GPIO模拟SPI作为主设备,430做为从设备.我看了一个TI例程,其中的SPI中断部分是这样的:
进入中断->判断是否可以发送数据("否"继续等待,"是"的话就把要发的数据放进发送缓冲区)->接收来自主设备的数据->退出.
我先在从设备要给主设备发送数据的话通过置第4个GPIO4告诉主设备,主设备检测GPIO4为高就来读,那么GPIO4的置位操作应该放在哪一步

网友A:
你试的怎样呢

楼主:
如果放在该中断程序里,主设备不会发出时钟信号,程序也就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B:
放在外面呢

楼主:
主设备读到的数据会发生错误

网友C:
主设备从第一个时钟下降沿开始读数据.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D:
没有例程吗

网友E:
TI例程如下: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 (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0IV,4)){
         //Vector 2 - RXIFG
         case 2: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__MSP430_BASEADDRESS_USCI_A0__,
                        SPI_TRANSMIT_INTERRUPT
                        )) ;

            //Transmit data to master
             SPI_transmitData(__MSP430_BASEADDRESS_USCI_A0__,
             transmitData
             );

            //Receive data from master
             receiveData = SPI_receiveData(__MSP430_BASEADDRESS_USCI_A0__);

            //Increment data to be transmitted
             transmit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F:
spi是通过可以通过地址来识别的吧?

网友G:
你的io口置位木有必要的吧。

网友D:
置位操作的还是要多注意的。
你为什么不用中断操作呢
中断的设计能够保证相应及时一些。

网友H:
这样的还是通过串口进行发送数据
串口的设置比这个简单,没有主从一说。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中断?

网友J:
主设备从第一个时钟下降沿开始读数据.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不能用下降沿捕获的方法吗

网友K:
这不是简单的GPIO寄存器的设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