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中__attribute__ ((at())绝对定位的应用

楼主(2018-08-13):
C语言中的关键字__attribute__ ,当时大一学C语言中没有接触过,后来工作中搞RFID的蓝牙标签卡开发,用的是MSP430G2332,直接用的是绝对定位:

  1. const uint8_t flash_data[TX_PLOAD_WIDTH]@"CARDNO"={0x11,0x22,0x33,0x44,0x55,0x01}; //然后设定CARDNO对应的flash地址,在.xcl文件中修改

   __attribute__( at(绝对地址) )的作用分两个,一个是绝对定位到Flash,另个一是绝对定位到RAM。

1、定位到flash中,一般用于固化的信息,如出厂设置的参数,上位机配置的参数,ID卡的ID号,flash标记等等

  1. const u16 gFlashDefValue[512] __attribute__((at(0x0800F000))) = {0x1111,0x1111,0x1111,0x0111,0x0111,0x0111};//定位在flash中,其他flash补充为00const u16 gflashdata__attribute__((at(0x0800F000))) = 0xFFFF;

楼主:
2、定位到RAM中,一般用于数据量比较大的缓存,如串口的接收缓存,再就是某个位置的特定变量

  1. u8 USART2_RX_BUF[USART2_REC_LEN] __attribute__ ((at(0X20001000)));//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起始地址为0X20001000.

注意:

1、绝对定位不能在函数中定义,局部变量是定义在栈区的,栈区由MDK自动分配、释放,不能定义为绝对地址,只能放在函数外定义。

2、定义的长度不能超过栈或Flash的大小,否则,造成栈、Flash溢出。

网友A:
又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支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