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实现程序跳转到绝对地址0x100000处执行

楼主(2018-08-13):
嵌入式笔试题:想让程序跳转到绝对地址0x100000处执行,该如何做?

网上看到有如下答案:

*((void(*)(void))0x100000)();

经过在VC++6.0和LINUX gcc4.4.3下测试,均不能通过编译。

VC++6.0报错:error C2100: illegal indirection

GCC报错:error: void value not ignored as it ought to be

应该是怎么写呢?

经过测试,有两种方法:

答案1.
  1. (*(void(*)(void))0x100000)();

答案2.
  1. ((void(*)(void))0x100000)();

楼主:
仔细观察,第一种写法只是第一个*的位置不同,第二种写法少了一个*,但是都能正确编译通过,且正确执行。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答案呢?查阅资料后发现,与历史原因有关……

先来看看如下例子:

例一:
#include <stdio.h>
void func(void)
{
        printf("hello.\n");
}
void main(void)
{
        printf("func=%d\n", func);
        printf("&func=%d\n", &func);
}
运行程序后发现
两次打印结果相同!!!

按照&运算符本来的意义,它要求其操作数是一个对象,但函数名不是对象(函数是一个对象),本来&func是非法的,但很久以前有些编译器已经允许这样做,c/c++标准的制定者出于对象的概念已经有所发展的缘故,也承认了&func的合法性。
因此,对于func和&func可以这样理解,func是函数的首地址,它的类型是void (),&func表示一个指向函数void func(void)这个对象的地址,它的类型是void (*)(),因此func和&func所代表的地址值是一样的,但类型不一样。func是一个函数,&func表达式的值是一个指针!

既然取不取址都可以,那么*不*也都可以……

所以,在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也有两种方法,正如前面的两种答案。

楼主:
例二:
#include <stdio.h>

void func(void)
{
        printf("hello.\n");
}

void main()
{
        void (*func_p)(void) = func;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这个指针无返回值,无参数,指向fun函数

        (*func_p)();
        (func_p)();
}
上面的两种调用方法也都是正确的,编译通过,正确执行。

其实,

  1. func_p();

也是正确的调用方式……

更有甚者

  1. (*func)();

还是正确的……只是平时不这么用罢了(注意此处是func,不是func_p)

暂且不考虑那么多调用方式(知道就好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楼主:
  1. (*(void(*)(void))0x100000)();

  1. ((void(*)(void))0x100000)();
到底是什么东东……
1.首先来认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如:void (*)(void),和 int* 类似的一个数据类型,只不过int*是一个指向int型的指针,而void (*)(void)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且这个函数无返回值,无参数。

2.然后给他外层加个括号,如:(void (*)(void)),这样是不是很像(int*),我们在做强制类型转换的时候需要在类型外加个括号的是吧。

3.接着把0x100000强制转化为一个函数指针,即:
  1. (void(*)(void))0x100000

4.最后就是调用这个函数,外层再加个括号,后面在加一对括号(参考例二的形式),

如:
  1. ((void(*)(void))0x100000)();

就可以到绝对地址0x100000处去执行了……

或者
  1. (*(void(*)(void))0x100000)();

只是加不加 * 的问题。上面例二中可以看出,在用函数指针调用一个函数时,加不加 * 都是可以的。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另外,你可能疑惑,按照例二中func_p(); 的形式,那么
  1. (void(*)(void))0x100000();

也应该对呀?

但是,实际测试,编译报错:error C2064: term does not evaluate to a function

为啥呢?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不管有没有 * ,记得加个括号就好了……

那为什么最开始的
  1. *((void(*)(void)0x100000))();

不对呢?

因为没见过*func(); 这么用的……

如果要是外面再加一层括号就对了,如:
  1. (*( (void(*)(void)0x100000) )) ();

其实,把蓝色括号去掉(蓝色括号和绿色括号重复了),就又变成答案一了……

所以无论如何,最外层不能是* ,必须是括号!

因为没见过 *func(); 这么用的……

楼主:
不谢,我有是上午看论坛有个贴讨论这个,然后百度查了相关资料,绝对非常有用,分享过来了。

网友A:
马上写个函数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谢,我有是上午看论坛有个贴讨论这个,然后百度查了相关资料,绝对非常有用,分享过来了。 ...

好心人呀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