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楼主(2018-08-13):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不知道你问哪一种。

网友B:
烧写当然就是芯片中植入程序,用程序来指导它工作了,烧写完了,它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了,上电工作(开发者预想的那样)。

网友B:
仿真则不同,仿真分为替代式和侵入式。

网友C:
替代式仿真完全替代芯片工作,它能模拟出芯片的时序,电路板上不需要有芯片。

网友D:
侵入式仿真器比如说JTAG,侵入式仿真的特点和替代式仿真刚好相反

网友E:
“仿真器”只起控制仿真过程的作用,时序都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网友F: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才是真正的仿真器。从硬件角度讲,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逻辑的芯片,就必须有仿真器(简易的JTAG调试器或JTAG仿真器)

网友G:
而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固件的芯片,则不需要仿真器

网友H:
通过串口,网口即可!侵入式仿真器在线运行时(运行程序),

网友I:
嗯,就好像时刻“看”着芯片工作一样,能够很大程度上掌握芯片的各种工作状态

网友D:
对,便于调试以达到用户需要的结果。

网友I:
烧写就是下到存储器里,板子在自己的资源里取东西。

网友J:
烧写运行就是把程序放到芯片里。上电就能直接运行。

网友J:
仿真是模拟上述运行,可以人为地让程序停止在某个指令那里,然后你可以通过开发工具查看芯片寄存器的情况。

网友I:
仿真可以再ram里面运行的

网友G:
仿真   就是程序写入ram中运行    烧写   程序就是在flash中运行   这个你可以多看一点这方面的资料   很简单的   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这两区别的不是很大的呀。

网友I:
烧写主要是对批量生产而言的
开发阶段一般都是仿真的用的多

网友K:
仿真是借助仿真器模拟真实情况,调试的
烧录是在仿真完成后,程序考入芯片的,成为产品的

网友L:
仿真主要用于产品的开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