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分析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8-08-13):
(无正文)

网友A:
跟随电路。
输出等于同相端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电路。
输出等于同相端的输入

跟随器不是短接么?
这个那有放大么?C2,R2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随器不是短接么?
这个那有放大么?C2,R2起什么作用?

看不出C2/R2有什么作用,要么电路就没有抄对

网友B:
交流电压跟随器,这个毫无疑义。
如果R1=R2,可以理解为静态电压补偿,在R用的比较大时候,由于R1上端接的是1/2Vcc,同样大小的R2就可以确保输出=1/2Vcc。
至于C2,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运放输入阻抗比较低,可以理解有一定的频率补偿作用,不过非常小,意义不大,因为这个网络哪怕短路,物流意义还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跟随器,这个毫无疑义。
如果R1=R2,可以理解为静态电压补偿,在R用的比较大时候,由于R1上端接的 ...

R2和C2会不会起到低通滤波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R2和C2会不会起到低通滤波的效果?

R2和C2会不会起到低通滤波的效果?

几乎等于零。

楼主:
多谢大神,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