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关于LED灯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08-13):
我现在有那种市面上的冷暖两色的灯,我想用两列PWM波控制它的亮灭和亮度,但是呢这两列PWM波共用一个参考地。我注意到那种冷暖两色灯的供电是共用一个正极,而负极不同,我能不能把LED驱动的两个负极短接在一起?亲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控制负极可以吗

网友B:
LED灯正极接电源,负极接PWM信号,通过两路的PWM值可以配出不同色温段的灯光

网友C:
不可以,最好画个图出来

网友D(2020-09-23):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