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两侧波形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13):
各位老师,
  变压器输入端电压波形为绿色,电流为黄色(采样电阻为0.5欧姆)。对电感而言 (di/dt)L=V。则对黄色的电路波形,在其平坦部分,di/dt=0 ? 但此时变压器两端电压没有归零?  输出侧接的电阻负载,1K。
这个有点不明白,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输入端的电流大约为0.5V/0.5欧姆=100毫安。电路图说明:该图的输入端为恒流输入电流,运放通过采样电阻建立负反馈,维持输入端的电流在某个微观时间内为恒流。对应的输出为一个变压器(匝数为输入端的100倍左右,即实现电压放大),负载为1K的电阻负载。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端电压波形为绿色,电流为黄色

你确定绿色黄色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端电压波形为绿色,电流为黄色

你确定绿色黄色正确?

多谢!
黄色为电流波形,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刚增加了一个长时间间距的图,放大以后就是图1,。刚再看了下原理图,变压器还有部分电流流过了续流二极管,以及另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黄色为电流波形,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刚增 ...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这类语言叙述,很容易造成误解。首帖你还说测量的是变压器,而且“输出侧接的电阻负载,1K”。

贴出来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2电原理图贴出来。

“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这类语言叙述,很容易造 ...

从图二的明亮部分可以大致看出,随着电流的增加,电压也随着增加。而图一是图二的微观放大后的图形,从左至右也能看出无论电流还是电压的幅度均在微微变大。

网友B:
push pull

电压波形怎么那个得行,好像是对馒头波斩波的

你的0.5欧母的采样时R69并联?

变压器不是电感。。。

网友C:
完全颠覆三观,恒流反馈驱动,怎么看绿色的才更符合。同样黄色的更符合有较大漏感的变压器的电压波形(原边)。
要不你贴出运放的恒流驱动的电压波形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黄色为电流波形,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刚增加 ...

”黄色为电流波形,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
这两句话,我看不懂。
你的采样电阻在哪里?在Q2漏极与电源正端之间?
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如果”电感“是指T1,那么T1左边绕组中心点接Q2源极,两侧接Q4的两个漏极,都是”接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黄色为电流波形,我测量的采样电阻的电压。绿色测试电感的一端,电感的另一端接MOS管接GND。刚增加 ...

现在好像还不能讨论电流电压波形,需要先把你的电路要做什么工作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还不能讨论电流电压波形,需要先把你的电路要做什么工作搞清楚。 ...

多谢老师,  我画了一幅图,图中A点为电压波形测量点,B点为电流波形(等效)测量点。
  整个电路架构为恒流输出,通过OP构成负反馈。PWM输入为4K,占空比50%,幅度可调波形。
注:图中变压器绕组N2为输入侧,N1为输出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我画了一幅图,图中A点为电压波形测量点,B点为电流波形(等效)测量点。
  整个电路架构为恒 ...

此图可和首帖图大不一样。
标注L1和L2的两个绕组,估计就是你说的变压器。但是,匝数比不知道,耦合是否紧密也不知道。虽然符号中有铁心,但铁心是什么材料也不知道。

另外,L2两端联接了标注为1uF的一支电容,此电容你以前从未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可和首帖图大不一样。
标注L1和L2的两个绕组,估计就是你说的变压器。但是,匝数比不知道,耦合是否 ...

多谢老师,
刚把上一帖子更新了下。
变压器这个东东一直没整明白,以前也没实战过,这次接手一个项目带这个东东的,准备彻底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我画了一幅图,图中A点为电压波形测量点,B点为电流波形(等效)测量点。
  整个电路架构为恒 ...

变压器是最复杂最不理想的元件。
把你的变压器说清楚(匝数和匝数比、铁心材料、有无气隙……,最好附照片),输入的PWM幅度……然后才可能分析首帖黄色和绿色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刚把上一帖子更新了下。
变压器这个东东一直没整明白,以前也没实战过,这次接手一个项目带这 ...

你在10楼新贴出来的规格书,变压器有三个绕组,但你手绘的图中只使用了两个绕组。实际使用的是哪两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0楼新贴出来的规格书,变压器有三个绕组,但你手绘的图中只使用了两个绕组。实际使用的是哪两个绕组 ...

变压器绕组N2为输入侧,N1为输出侧。
我画的是简化示意图,实际应用中N2/N3是一样的规格,通过切换这两个变压器来改变输出波形的极性。整个原理图我贴在这个附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绕组N2为输入侧,N1为输出侧。
我画的是简化示意图,实际应用中N2/N3是一样的规格,通过切换这两个 ...

10楼手绘电原理图中L2两端并联1千欧电阻,在首帖电原理图和15楼电原理图中均未出现。
10楼L2两端并联电容数值看不清楚,好像是1uF,首帖好像是1nF,15楼更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绕组N2为输入侧,N1为输出侧。
我画的是简化示意图,实际应用中N2/N3是一样的规格,通过切换这两个 ...

如果L2两端并联电容,那么首帖电压电流波形至少从定性上可以得到解释。
假定变压器各绕组紧耦合,那么L2两端并联电容将反射到L1,反射到L1的电容量为L2两端并联电容容量乘匝数比的平方。那么变压器绕组L1对外部显示为一个电容。如果L2两端还并联了1千欧电阻,那么该电阻也将反射到L1,同样等效电阻为该电阻乘匝数比的平方。所以功率管源极(也许是发射极)负载为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并联,即带有电容性的电阻。条件是变压器漏感足够小。
因负载带有电容性,首帖黄色和绿色波形就得到了解释。黄色电流不是绿色电压作用于电感产生的电流,而是绿色电压作用于电容产生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刚把上一帖子更新了下。
变压器这个东东一直没整明白,以前也没实战过,这次接手一个项目带这 ...

“变压器这个东东一直没整明白,以前也没实战过,这次接手一个项目带这个东东的,准备彻底弄明白。”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