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

楼主(2018-08-13):
用msp430F2618测试1Khz以下的方波频率,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

网友A:
方波频率继续升高呢

楼主:
当方波频率继续升高时,测不出数据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采样频率太小了

网友C:
测不准可能有很多原因的~~

楼主:
一开始我设置的CALDCO_1MHZ,然后换成8Mhz,精度上去了,可是最多只能测到40Khz

网友D:
再高的频率就测不准了?

楼主:
是啊,请问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E:
是否可以考虑用多周期同步测量的方法

网友F:
脉冲捕捉,1M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G:
你的时钟是8MHz,那你的测的分辨率就是125ns。

网友H:
你的捕获寄存器可能最大了。

网友I:
这个有偏差是非常正常的。

看看你的时钟信号是不是有偏差

网友J:
单片机设计的测量系统要经过校准才可以使用的
会存在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等

网友K:
是否可以考虑用多周期同步测量的方法

怎么实现多周期同步测量?

网友L:
这个硬件上有啥缺陷的没有?

网友M:
这个看下MCU用的频率的精度怎样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测量的?

网友O:
捕获的方式吗?

网友P:
肯定有误差的。

网友Q:
这个晶振频率不够大。

网友R:
频率有问题吗?

网友S:
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T:
方波频率怎么测量的?

网友U: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V:
方波应该很好测量的

网友U:
软件代码呢?

网友N:
是不是晶振不一样呢?

网友W:
msp430F2618没有使用过

网友O:
有可能是测量信号的问题

网友T:
使用的捕获还是中断呢?

网友P:
有误差正常,误差多大呢?

网友S:
是不是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Q:
换个频率比较大的芯片。

网友R:
是硬件的关系吗?

网友V:
使用定时器的捕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