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纽扣电池3V升压到50V,有什么低成本芯片方案吗?

楼主(2018-08-13):
如题,出口产品,50V只要放电很短时间即可,成本压力大,找不到合适的boost方案,谢谢!

网友A:
芯朋微了解一下

网友B:
MCP1650 可以看下
不过不晓得你的电池能不能扛得住 升到50V

网友C:
是驱动蜂鸣器的吧,锂锰电池,最便宜的方案就是自耦合变压器方式,用其他芯片都贵!

网友D:
你先计算下转换效率,再说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朋微了解一下

没查到有合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蜂鸣器的吧,锂锰电池,最便宜的方案就是自耦合变压器方式,用其他芯片都贵! ...

超薄产品,无法用变压器

网友E:
先要确定你的纽扣电池能持续输出多少ma的电流吧

楼主(2019-04-29):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蜂鸣器的吧,锂锰电池,最便宜的方案就是自耦合变压器方式,用其他芯片都贵! ...

手写板

网友F:
升压BOOST电路倒不是问题,但是升压这么高如果负载大的话,功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