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放不下DC-DC模块

楼主(2018-08-13):
要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
且+-12v要
能提供300mA左右的输出电流,且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大仙能不能给点电路

楼主:
或者推荐一些芯片

网友A:
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体积最好要小

网友B:
我觉得你最好芯片也少一些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A:
体积这么紧凑, DCDC 模块放不下, 我估计自己设计电路会更难.
况且要双电源, 7W 多, 功率也不小, 单芯片就得带变压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考虑到散热的要求的

网友D:
板子的面积不能太小了的,,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需要保证的。

网友E:
那就自己设计的,,合理布局燃耗采用小封装的元器件的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F:
这个没什么的,,不管怎样还是必须的DCDC设计的。

网友G:
放不下DC-DC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H:
或者换芯片,自己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