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个430程序

楼主(2018-08-13):
源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IES = 0x0f;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0x0f;               // 打开中断使能
  P1DIR =0x00;               //设置P1.0~P.3为输入状态,P.7为输出
  P1OUT = 0;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位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unsigned int tmp;
  P2OUT=0x00;
   for(tmp = 12000;tmp > 0;tmp--);
   P1IFG=0;

}

网友A:
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
按键中断问题

网友B:
说具体问题

楼主:
P1DIR = 0Xff;P1OUT = 0Xff;  初始化IO口时加了这一句 不按按键也直接进中断了,去掉这一句中断又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把上拉加上吧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官网有提供例程的,建议参考下例程

网友E:
这个需要将IO口的相关寄存器的都涉及到的

网友F:
能给个完整的看下吗,最近也很是头疼这个问题。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P1引脚的外部电路是什么样的,可能有关系。

网友H:
msp430的IO口是CMOS型,当IO处于输入状态时,是高阻态

网友I:
对,如果没有外部电路,会因附近电场而随机感应出中间电平。

楼主:
哦,我知道啦

网友J:
网上不是一堆的嘛

网友J:
LM3S800 PWM,单步仿真时每次执行到PWMGenConfigure时程序就跑飞了
int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使能PWM模块
GPIOPinTypePWM(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PE0 PE1 配置为PWM功能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2, 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 配置PWM发生器2    | PWM_GEN_MODE_DBG_RUN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2, SysCtlClockGet());         // 设置PWM发生器2的周期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4, SysCtlClockGet()/2);         // 设置PWM4输出的脉宽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5, SysCtlClockGet()/2);         // 设置PWM5输出的脉宽
PWMOutputState(PWM_BASE, (PWM_OUT_4_BIT | PWM_OUT_5_BIT), true);  // 使能PWM4和PWM5的输出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2);           // 使能PWM发生器2,开始产生方波
while(1);

网友K:
奇怪的问题

网友J:
哈哈 LM3S800内部未集成专用的PWM模块,必须用定时器才能触发,所以。。

网友L:
那编译没有出错了?

网友J:
没有,编译只是能检测语法是否正确吧

网友J:
呵呵,结贴了哈

网友M:
P1引脚的外部电路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