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有没有假货

楼主:
最近买的一批芯片很容易损坏,就是在下载器插到板子上的时候,之前都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8-08-13):
长这个样子,能不能辨别。

楼主:
哥们别打广告,来点电真材实料。

楼主:
不是假货!我自己打了胶,这个胶流的有点远,把电路板下载口都绝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假货!我自己打了胶,这个胶流的有点远,把电路板下载口都绝缘了。

假货不能说 但是有翻新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芯片额问题 有可能是印制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货不能说 但是有翻新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芯片额问题 有可能是印制板本身的问题  ...

也有可能是最小系统的问题

网友C:
还没遇到过,估计批量的话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