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驱动12V电磁阀电路

楼主(2018-08-13):
3.3V io 驱动 12V电磁阀,非隔离版,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A:
不合理。用料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用料太多。

您好,麻烦建议下,哪些可以去掉,我知道R125和R126可以去掉,还有哪些可以精简?

网友B:
似乎用一个2.5V低压动作MOS管加一个续流就够了

网友C:
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用一个2.5V低压动作MOS管加一个续流就够了

电磁阀电流1.5A左右,2.5V能否可靠导通?能否给个IC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吧 ???

电磁阀电流比较大,大概1.5A左右,IO口直驱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B:
SI2302, 20V 2A,VGS=2.5V时大约100毫欧,大概可以用。
现在这种小体积MOS管有很多,也便宜

网友D:
MOSFET 是电压驱动, 开关变化的时候才有驱动电流. IO 口输出几个mA 肯定没有问题嘛, 也不用 100K 这么大电阻

网友E:
直接用一个低压mos管就可以驱动,保证3.3v电压能让mos管导通就行

网友F:
还要注意: 三个共射电路级联很容易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2, 20V 2A,VGS=2.5V时大约100毫欧,大概可以用。
现在这种小体积MOS管有很多,也便宜 ...

谢些啦!!,如果我的电磁阀电压是24V,还是否适合直接用3.3V单片机IO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注意: 三个共射电路级联很容易自激振荡。

嗯,放大倍数大了吧?

网友G:
一个SI2304,耐压30V,最大电流3.2A  栅极开启电压2.6V,3.3V栅极电压导通电阻大概100mΩ。
2A电磁阀,管子功耗也就0.4W  完全在安全范围,当然,合适的漏极散热铜皮是设计时候需要注意的。
12V或者24V电磁阀驱动都不是问题,直接连接单片机输出到栅极就可以了。
Vgs=10V时候,才55mΩ,也可以考虑栅极上拉1K级别的电阻到12V,栅极并联一个NPN来进行倒相驱动,单片机高电平,电磁阀截止。这样板子面积可以缩小。管子直接不需要散热铜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2302, 20V 2A,VGS=2.5V时大约100毫欧,大概可以用。
现在这种小体积MOS管有很多,也便宜 ...

集电极电流和电压符合要求的三极管也可以吧?谢谢!

网友H:
MDJ122,就能解决

网友I:
用一个三极管加上电阻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建议下,哪些可以去掉,我知道R125和R126可以去掉,还有哪些可以精简? ...

你的电磁阀要求1.5A电流,你的3.3V单片机假定可以输出1mA电流,那么这个放大电路的电流放大倍数必须达到1500倍。要达到这个电流放大倍数,使用达林顿管即可,或者使用一支小功率三极管加上一支中功率三极管自己搭成达林顿。

网友J:
做的太复杂了 弄简单点儿

网友K:
1.R126  5.1K,这个太大了,分流太多。
2.R126换成1N4148续流二极管
3.器件太多了,成本!

网友L:
R138取这么大三极管无法工作在开关状态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还要注意: 三个共射电路级联很容易自激振荡。

三个管子都工作于开关方式,没有反馈,不明白怎么会自激?还很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SI2304,耐压30V,最大电流3.2A  栅极开启电压2.6V,3.3V栅极电压导通电阻大概100mΩ。
2A电磁阀,管子 ...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要求有些变化
1)电磁阀换成48V,2A。
2)默认状态下电磁阀不通电。
3)没有空间安装散热片。
4)依然是3.3V单片机驱动。
这个图是根据各位的建议改的,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要求有些变化
1)电磁阀换成48V,2A。
2)默认状态下电磁阀不通电。

默认不通电,只需要单片机RESET状态高电平(一般单片机貌似高阻或者高电平),然后用一个8050并联3205栅极不就可以了啊,为了可靠默认高电平,单片机输出端可以上拉。
2A电磁阀,4148可能会烧,至少是1N4003什么的,这里由于电磁阀不是高速器件,你也不是PWM驱动,所以可以用低频二极管。
电压48V,管子55貌似不够典型的设计余量,建议采用100-80V的管子,如NCE0140K、AOD482等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