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不稳定的问题,恳请大家赐教

楼主(2018-08-13):
本人现在想用一列1KHz的PWM波来控制一个LED灯盘的亮灭和强弱,现在的电路如图所示。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当PWM波的占空比小于一定值的时候灯就开始闪烁,但是当PWM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灯输出正常~~灯的驱动是恒流源~~~麻烦大家给我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是抖动    会不会是等级分的不够细  或者延时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抖动    会不会是等级分的不够细  或者延时太长

1KHz的PWM波,直接调节占空比从1%慢慢往上调节直到99%;当低于30%左右的时候等就会闪烁,不是抖动那种,就是感觉不稳定~~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当占空比变小的时候通过的能量变小,导致驱动不够~~但是不知道怎么验证或者改变一下~~

网友B:
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再小点试试

网友C:
低于三极管的门限电压就抖动,应该在门限之上线性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再小点试试

实际的基极的电阻是2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于三极管的门限电压就抖动,应该在门限之上线性调节

就是3.3V的PWM

网友A:
mos管可以

网友D:
楼主,这个灯盘原来是LED恒流电源驱动的吧?不能调光的,对吧?你可以买调光驱动电源,不过也会有这种低亮度LED闪烁现象的!
这种原因是因为,当占空比很小的时候,平均电压不足以维持LED灯串正常开启电压(正常白光LED是3.0-3.2V),LED就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有2种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但不能消除,一是增加PWM频率,二是10%以下占空比直接关断。
你这是24W的大功率白光,直接一个三极管不行的,电流、电压大,一般用DC-DC的驱动IC去驱动,例如LM3404,如果你不想用驱动IC,那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E:
恒流源响应速度跟不上你的脉宽调制开关速度。占空比小时,恒流源可能还没起完成就又被关闭了。用可以接受PWM调光的芯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灯盘原来是LED恒流电源驱动的吧?不能调光的,对吧?你可以买调光驱动电源,不过也会有这种低亮 ...

谢谢你的解答,现在的情况是PWM波的频率是无法改变的,我试一下第二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流源响应速度跟不上你的脉宽调制开关速度。占空比小时,恒流源可能还没起完成就又被关闭了。用可以接受PW ...

这个可以接受PWM调光的芯片是用在哪里?是驱动上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灯盘原来是LED恒流电源驱动的吧?不能调光的,对吧?你可以买调光驱动电源,不过也会有这种低亮 ...

这个灯盘是LED恒流源驱动,不能调光~~我再请教一下,这个DC-DC的芯片是用于LED驱动吗?还是用在控制电路上?现在是LED驱动是现成的,PWM的频率也是不能控制的~~那这个限流电阻要加在驱动和灯的回路里面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灯盘是LED恒流源驱动,不能调光~~我再请教一下,这个DC-DC的芯片是用于LED驱动吗?还是用在控制电路 ...

我想我懂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LM3404、LM3414怎么用的你可以查下规格书,我给你画下限流电阻的方案图,可以参考一下,不过电阻功率会很大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404、LM3414怎么用的你可以查下规格书,我给你画下限流电阻的方案图,可以参考一下,不过电阻功率会很大 ...

谢谢,还真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D:
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灯板是几串几并,是什么光源?看你的图片像是常用的SMD2835光源,2835正常VF电压是2.8-3.2V,最大电流60mA,假如是12串,那驱动电压至少要12x3.2=38.4V(一般隔离恒流驱动电源输出是30-42V)。确定电压之后才能确定限流电阻大小、功率,假如是我画的图7串的话,驱动电压是DC24V恒压,每个RL=(24-7x3.2)/60mA=26.7Ω,电阻功率=0.06x0.06x26.7=0.09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