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脱机下载--老司机带带我

楼主(2018-08-13):
要实现的目标:使用一块主机(STM8S105K6)更新,另一块从机(STMS105K6)程序。

已经实现的操作:1.能够用主机操作从机读,擦除,写。
                        2.使用的是自带的BootLoader实现的上面的操作。

下一步的思路: 1.把应用程序下载到主机,主机和从机握手成功以后。主机每读256字节就写到从机特定的地址去。

需老司机帮我指明方向:1.怎么把我的应用程序(HEX文件)下载到主机特定地址,指我能用库函数读出来的Flash memory。
2.主机更新从机的数据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按我的理解就是把数据逐个写到从机Flash memory。

请老司机多指教。提供建议,或者ST文档都行。我现在看的是(UM0560).

楼主:
补充一句:我使用的是UART2操作的。

网友A:
操作台细致了难道楼主用的是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台细致了难道楼主用的是汇编?

就是用库函数写的。上面的操作就是ST文档里面照着写的,但是怎么把目标程序写到主机Flash memory中去没想明白。

网友B:
脱机下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好像有专门的脱机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机下载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描述不准确,请看我写的目标,用STM8105K6更新另一块STM8105K6,通过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专门的脱机下载器

是有,我做这个是为远程更新做准备。

楼主:
向大伙汇报进展:
1.通过修改ICF文件可以使两段代码,放到不同的地址里。成功
2.主机通过库函数逐一读存在Flash中的固件代码,通过UART写入从机从0x8000开始写。成功

结果:从机不能正常运行。
分析问题:
1.发现通过修改ICF 文件,虽然可以使2段代码下载到Flash中,但是通过STVP把数据读出来发现,编译的第二段代码有问题。普通编译的Hex文件数据不同。
下面给出我改的信息:
第一段应用程序,负责和从机boot通讯,发送指令,发送固件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9FFF];
第二段程序,存储的是要更新的固件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现在发现,第二段程序编译下载,再读出来数据与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这种有出入。
请看过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大伙给点提示,固件程序怎么下载到,主机的Flash中。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C:
flash内容除了编程器可以写进去其他的方法不能写flash内容把

楼主:
结贴了,较真了半个月,其实只是Bin和HEX两种文件格式不了解。下一步远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