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26650充电方案求指点~

楼主(2018-08-13):
现在用的是买的TP4056充电模块,用是能用,就是充电电流只有1A感觉慢了点,有没有成熟稳定的方案,做一个充电保护板内置给单节26650电池充电,外部就用手机适配器5V2A充电,最好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实在不行1.5A也行,之前没有做锂电池充电的经验,还望大神不理赐教,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MP2611 2A充电

网友B:
可以加我Q28131801825,  2A充电,3A充电都有哈

网友C:
国产芯片大把的,TP5100,如韵电子也很多

网友D:
,拓微
TP5000X的可以,加我Q920708273

昨天查资料看到了TP5100这款芯片

网友E:
你是做产品?那么设计或定制输出4.2V的电源应该是最佳解决方案吧。

对,做产品,一款机器内置26650电池,需要给充电,给锂电池充电还是得找个电源的IC控制好些吧,可有好的建议提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做产品?那么设计或定制输出4.2V的电源应该是最佳解决方案吧。

4056选型极为不合理,之前没注意是线性的,发热量巨大,不知道换成tp5100开关型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E:
如果你认为TP5100会不发热恐怕会很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认为TP5100会不发热恐怕会很失望的。。。。

发热量跟4056差不多?也是那么烫?你用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热量跟4056差不多?也是那么烫?你用过吗

发热大概没有4056那么厉害,但他需要的元件多。
它的效率大概不会超过80%,所以发热量应该也不小。。。

网友E:
其实4056在输入5V的时候效率也有70%-80%的样子

网友F:
ltc4002 ltc4001 MAX1879

网友F:
4056四片并联也能达到2A的

网友B:
2A的充电电流你把电流降下来一点就会减少发热量了,可以看下这颗,台湾的,SOP-8封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热量跟4056差不多?也是那么烫?你用过吗

单节4.2V的你不要用TP5100,你用TP5000X,足2A充电的情况下发热量及小,性能稳定,效率高
Q920708273     我发个DEMO板给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