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547 LCD驱动频率问题

楼主(2018-08-13):
技术规格书中说“显示驱动电路可选择内建128k LRC或外部32K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帧频约为64Hz”,而我目前使用的LCD规格要求:“VA频率>=128Hz! ”。那是不是说目前这个LCD屏,用SC92F8547驱动不了?

网友A:
va频率好像不是帧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频率好像不是帧频率吧

以你的理解,帧频是什么东西?VA频率又是怎么理解呢?我也有点懵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多少COM多少SEG的LC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你的理解,帧频是什么东西?VA频率又是怎么理解呢?我也有点懵了。

帧频,简单的理解是把所有的COM扫完一轮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多少COM多少SEG的LCD?

4个COM,8个SEG的L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频,简单的理解是把所有的COM扫完一轮的频率。

SC92F8547规格书中描述帧频为64Hz,并且IC总共有8个COM口,那可以理解这个芯片的LCD扫描频率为64Hz x 8 =512Hz,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92F8547规格书中描述帧频为64Hz,并且IC总共有8个COM口,那可以理解这个芯片的LCD扫描频率为64Hz x 8 = ...

不是,就是64Hz;64Hz内会把所有COM扫完,你这个屏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是64Hz;64Hz内会把所有COM扫完,你这个屏可以用的。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是64Hz;64Hz内会把所有COM扫完,你这个屏可以用的。

确认可以支持驱动我目前的LCD屏,只是现在有个问题,在仿真时使用仿真器供电,LCD屏不够亮,几乎看不出来而已,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驱动成功。
向你请教一下问题:仿真时使用目标板上的电源供电,需要怎么设置或者操作?我
我尝试仿真器供电同时目标板上电源也供电, 这样不能下载程序;
尝试过只使用目标板上电源供电,断开仿真器的供电,这样同样下载不了程序 。

@knk :找到原因了。已经把LCD驱动电压调整到最高了,但是我的DPT52仿真器供电只有3.3V,用外部5V供电没问题。 这很奇怪,官方说DPT52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可以选择3.3V还是5V,但是实际上开关拔上还拔下,仿真器都是提供3.3V输出,这是何解?
knk
仿真的时候把LCD驱动电压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