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测量针脚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有一个玩具车,电路板上有个三极管,上面标注的是C8550,我用数字表测量是pnp型的,第3脚是基极(如力图),而其它两个脚与3脚的电压都是相同的,都是0.651,这样怎么判断1和2脚哪个是发射极和集电极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C8550是资料上写的是2脚是基极,难道玩具车电路板上的三极管坏了?还有特殊的三极管?

网友A:
这个型号封装的三极管 引脚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封装的三极管 引脚统一

可我用数字表测量出来的3脚确为基极啊,难道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封装的三极管 引脚统一

这个C8550,是否可以用SS8550来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C8550,是否可以用SS8550来代替?

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C8550,是否可以用SS8550来代替?

不能替换的,也不是坏了,确实有些三极管是第3脚基极的。
比如下面这款江苏长电的855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替换的,也不是坏了,确实有些三极管是第3脚基极的。
比如下面这款江苏长电的8550S

谢谢,我觉得也有特殊的三极管,为什么要做另类的管子呢,不统一做呢。如果用SS8550来代替的话,还要把管脚插对,可是电路板上的C8550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测不出来啊。有什么办法?

网友D:
哪个是基极电路分析下应该是可以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