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量产工作】LoRa系统如何实现批量生产测试?

楼主(2018-08-14):
Q:LoRa系统如何实现批量生产测试?
A:在批量生产中要测试的有三个重要参数:频率容限、输出功率、灵敏度。频率和输出功率使用频谱分析仪容易测试。如果你的信号发生器不能产生一个LoRa信号,强烈建议使用FSK模式测试灵敏度。芯片里仅有一个RF链路,FSK和LoRa都在数字域调制。RF路径有可能会装配错误(如虚焊),因此验证是重要的。芯片LoRa和FSK调制的数字部分不受装配影响,因此对于验证生产测试性能测试FSK灵敏度就足够了。

网友A:
不是应该测试SLEEP 电流吗

网友B(2018-09-25):
工具是用的什么啊

网友C:
请问如何验证这个灵敏度呢

网友D:
想要可靠的批量生产 好难

网友E:
批量生产,是要带技术含量的吗? 有点难度啊。

网友F:
批量生产肯定会虚焊,正常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测试SLEEP 电流吗

休眠电流也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验证这个灵敏度呢

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指定灵敏度的LoRa信号,就能测出其极限灵敏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生产,是要带技术含量的吗? 有点难度啊。

只要会用电脑就可以了,量产步骤简单易学

网友A(2018-12-16):
引用 楼主:
只要会用电脑就可以了,量产步骤简单易学

我自制了一套装备,可以检测睡眠电流,TX,rx电流,通过TSSI和rssi来间接测试射频收发功能,目前已完成300K左右的批量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制了一套装备,可以检测睡眠电流,TX,rx电流,通过TSSI和rssi来间接测试射频收发功能,目前已完成30 ...

最关键的是不需要电脑,不需要频谱仪

网友G(2019-01-28):
批量生产最关键问题就是可靠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