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4120干扰音问题

楼主(2018-08-14):
有哪位大哥用过NS4120 做的双声道功放。目前我两颗NS4120做双声道功放,输入12V电源,负10W\35W的喇叭,单声道时没有“吱吱”杂音,双声道时就有“吱吱”杂音跑出来,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纳芯威NS4120—38W,差分+单端输入 D类单声道功放IC
下面资料可参考一下. 建议电源分开独立.大功率东西这个顶要紧.我搭了一套便携音响,加了个混响模块,想借用主机供电,给果一开机就咕咕叫,另加一个锂电板,马上就闭嘴了.估计且是电源干扰引起,也没闲空去排解,加块电池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