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系列单片机的下载口是否通用?

楼主(2018-08-14):
最近在自己做板子,于是有此疑问,向各位了解PIC系列的前辈问个问题:是不是PIC12、16、18等8位的,还有16位的下载口(引脚)都是通用的,有没有哪个型号的不是这样?想自己弄个下载器

楼主: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server IO error

网友A:
我用过pic12和pic16系列,这两种下载口都是一样的,具体那几个口需要引出来,你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ic12和pic16系列,这两种下载口都是一样的,具体那几个口需要引出来,你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

好的,我用的是1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