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没有STM8L在5V下长期稳定运行的先驱?

楼主(2018-08-14):
STM8L手册上写的工作电压范围最高到3.6,但我原来用的8S是5V系统的,换成8L之后也想运行在5V系统下,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没有尝试过的?

网友A:
尝试了又有什么用?敢批量使用?
这是设计原则问题。

网友B:
真的不行 楼主别试了

网友C:
据我所知 好像不可以

网友D:
楼主要逆天啦,支持继续5v。不过烧坏别找我

网友E:
你觉得呢

楼主:
我确实想把产品改成8L,在5V系统下长期稳定运行,这个实验我要做一下,连续上电运行几天试试,然后在这里给出一个结论

网友F:
肯定不行,5V不要说电源了,就是只上到通讯接口,都会让通讯出故障的。而且故障还是随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想把产品改成8L,在5V系统下长期稳定运行,这个实验我要做一下,连续上电运行几天试试,然后在这里给 ...

如果想确认一下3.3V的电源偶尔上升到5V,器件是否会坏,做一下可靠性测试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长期且批量使用,这个不妥。
8L系列,极限电压最高4V,正常电压最高3.6V。
8S系列,极限电压最高6.5V,正常电压最高5.5V。
即使你测试了100个,一直没有坏,也可以正常工作,也无法保证下一批次的是否可以。

网友G:
测试是可以的,批量没人跟敢用。

网友H:
楼主这样用没有实际用处的

网友I:
8L系列极限电压最高4V
楼主实验的怎么样了

楼主(2018-10-26):
没敢冒这个险,还是老老实实的在3.3V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