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基本原理请教

楼主(2018-08-14):
各位老师,  图中有一个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图,有些不明白,希望指教。

网友A:
如果是理想变压器,那么
1,能维持稳态,不会磁饱和(理想变压器没有磁饱和)
2,是的。理想变压器可以传递的功率没有上限
3,没有负载时理想变压器没有电流

网友A:
但实际应用中理想变压器模型并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理想变压器,那么
1,能维持稳态,不会磁饱和(理想变压器没有磁饱和)
2,是的。理想变压器可以传递 ...

多谢!
  那实际应用中这么连接会出现何种情况?

网友B:
理想变压器,首帖问题
1、可以维持稳态,没有磁饱和。
2、理想变压器无功率限制。
3、负载去掉,理想变压器初级无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实际应用中这么连接会出现何种情况?

“那实际应用中这么连接会出现何种情况?”
实际应用的,必是非理想变压器。
非理想变压器这么联接,
1、S1闭合后,电流逐渐上升,最终稳定在VIN除以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由于绕组的直流电阻通常比较小,故稳态电流相当大(此时铁心必定磁饱和,但与初级电流无关),短时间内变压器即将发热损坏。
2、负载电阻接近于零,S1闭合后初级电流上升得比负载电阻非常大时要快得多,但最终稳定值是一样的。
3、负载开路,初级绕组中电流上升规律在未进入磁饱和之前符合首帖公式,即从零开始线性上升,这在反激开关电源中得到很好体现。

网友B:
“如果这样,那引入次级负载后为何……不成立?”
引入次级负载后,初级不能视为纯电感,而是次级负载(电阻)反射到初级的数值再与初级电感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