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3原理图

楼主(2018-08-14):
AD623原理图

网友A:
漂啊漂……
那知道c2作用么?估计想法是管他共模还是差模噪声先滤一下。
r11,r12二选一,估计想法是上拉不行就试试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啊漂……
那知道c2作用么?估计想法是管他共模还是差模噪声先滤一下。
r11,r12二选一,估计想法是上拉不 ...
单电容单独滤波?

网友A:
真想学电路,不如去adi或者其他公司找pdf看,总比这不明来历的二手电路好,你会发现很多。

网友B:
R11 R12是电源分压电路,提供参考电压。通常是1/2vcc。信号源是有阻抗的,所以只加电容也有滤波效果。另外就是如楼上所说:真想学电路,不如去adi或者其他公司找pdf看,总比这不明来历的二手电路好,你会发现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1 R12是电源分压电路,提供参考电压。通常是1/2vcc。信号源是有阻抗的,所以只加电容也有滤波效果。另外 ...

ad623的5脚就是参考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