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单相PWM整流器工作模式

楼主(2018-08-14):
单相PWM整流原理,有这么一段,就此提问
“当输入Us为正半周时,运行方式(2):2、3号桥臂导通
电流为正时,V2、V3导通,交流侧和直流侧都输出能量,L储能”
对应下图

us、is都为正,V2、V3导通时,
【1】直流侧的电能流向是:电容正极→V3→us负极→us正极→Ls→V2→电容负极吗?
【2】交流侧的电能流向是:us正极→Ls→V2→?这儿分析不清楚了

网友A:
若us、is都为正,应该是 V1,V4 导通, 为啥你要设V2、V3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us、is都为正,应该是 V1,V4 导通, 为啥你要设V2、V3导通?

对哦,这个点我怎么没想到
如果V1、4导通,那么整流后,桥臂输出的电能直接给负载供电了?
那什么时候给电容充电呢?

网友A:
给负载供电的同时, 也给电容充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负载供电的同时, 也给电容充电哦

好的,
当Us、Is都为正时,整流桥给电容和负载都供电
当Us>0,Is<0时,电容给直流侧充电,同时也给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负载供电的同时, 也给电容充电哦

看了下别的资料,发现想了解电流流向的问题,列KCL方程还是最有效果的

网友A:
当Us>0,Is<0时,电源会吸收功率, 所以整流桥通常会禁止这种状态的出现的
要么都大于0, 要么都小于0

楼主:
怕是不会禁止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