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主控是STM8L052,在活跃停机下运行,默认断码LCD是开启的,想彻底关闭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8-08-14):
主控是STM8L052,在活跃停机下运行,默认断码LCD是开启的,想彻底关闭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直接关闭外设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关闭外设就可以啊

能具体告诉我一下怎么关吗?

网友B:
还需要唤醒吗? 不需要, 可以直接关闭电源.
可以选择可关断的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