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该怎么计算?

楼主:
AC, vi

这个怎么计算,这样计算对不,Vi/R4=(VO-VO/(R1+R2//(R3+R4))*R1)/(R3+R4)

网友A(点评):
如果R3>>R2,好像可以这样算增益G=R1/R2+1。

网友A(点评):
楼主对不起,我套错公式。

网友B(点评):
题目其实不复杂啊,就是一个R-R衰减再套一个R-R衰减,最基本的恒等变换,有实际值的,算起来更快。 第一个R-R衰减是R1和(R3+R4//R2)出来一个中点电压,该电压继续经过R3-R4衰减,变成V3,令V3=Vi就成了。不用方程直接可以列V0=(Vi*(R3+R4)/R4)(R1+(R2//(R3+R4)))/(R2//(R3+R4)

网友C(2018-08-14):
不对:

Vo = Vi * [ (1- R1/R2)(1+R3/R4) + R1/R4]
更正:

Vo = Vi * [(1+ R1/R2)(1+R3/R4) + R1/R4]

网友A(点评):
我将公式套错在T反向电路。 T型反馈反向放大的G=-(R3+R1+R3R1/R2)/R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Vo = Vi * [ (1- R1/R2)(1+R3/R4) + R1/R4]

(1- R1/R2)(1+R3/R4)这个是啥,计算公式看的不懂,我的分析是R1上面的电流分成两路,一路到R2.一路到R3+R4,就是Ir1=Ir2+Ir4   Ir4=Vi/R4

网友D:
放大倍数计算见下图:

网友E:
先对T型网络做Y~delta变换,变换完直接看出结果来了。

网友F(点评):
用节点电压方程吧

网友A:
  这几天都在学习T网络反馈反向电路。高输入阻抗高增益反向比例电路的反馈电阻要用昂贵的静电计,普通电阻搭建的T网络电路代替的结果噪声和失调电压增高,就限制它的使用。由于公式推导有的看不懂,所以我就仿真测试,用容易懂的方法理解。当Rf>>Rb时,反馈信号经Ra/Rb分压,又经Rf/Re分压加到-端,所以放大倍数G=-(Rf/Re(Ra+Rb)/Rb,正向放大G=(Rf/Re+1)(Ra+Rb)/Rb,等于在原来放大倍数的公式乘以Ra/Rb的比例,这样就不用背公式和它们的推导,而计算结果一样。当然,这是我的水平只能这样理解和记公式。

网友G:
我算出来的Vo=(1+R1/R2)(1+R3/R4)Vi    通过电流算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计算见下图:

虚短分析的话,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电压相等?Vp=V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对T型网络做Y~delta变换,变换完直接看出结果来了。

到底哪个公式对啊,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底哪个公式对啊,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方法可以有很多,老师喜欢玩“一题多解”,大家按照自己的习惯选择就行了。

我的习惯是选择是最简单的,这个题目用Y-Δ变换是最快的,前段时间在群里发过word了,不想重复了。

网友E:
还有个快速杀法=令R2开路先,此时VO'直接就看出来了,然后加个校正因子,VO'×校正因子就是最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可以有很多,老师喜欢玩“一题多解”,大家按照自己的习惯选择就行了。

我的习惯是选择是最简单的, ...

哪个群里啊,我的理解为R3R4串联和R2并联然后在和R1串联,对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虚短分析的话,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电压相等?Vp=Vn

Vo = K (Vp - Vn)
Vp - Vn = Vo / K

K -> 无穷大时, Vp - Vn -> 0 (Vo 为有限值)
即 Vp = Vn

网友D:
计算和仿真结果:

楼主:
还是迷糊,知道计算方法,怎么分析这个,Vo = Vi * [(1+ R1/R2)(1+R3/R4) + R1/R4]

公式不太一样

网友D:
计算公式变换:

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变换:

非常感谢您,这个具体是怎么分析的额,上面的看不是太懂,R3R4串联和R2并联然后在和R1串联,这样分析对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都在学习T网络反馈反向电路。高输入阻抗高增益反向比例电路的反馈电阻要用昂贵的静电计,普通电阻 ...

Rf>>Rb的时候是可以的。得到的结果基本可以忽略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f>>Rb的时候是可以的。得到的结果基本可以忽略误差

对!电路放大倍数是反馈量与反馈源之比例的倒数。反馈第一个比实际上是Rb/(Ra+Rb//Rf),规定Rf>>Rb,即第一个比的倒数是(Ra+Rb)/Rb,误差是万分之几,如果要这样的精度,电阻、运放参数也要这样,在实际上就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