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天线

楼主(2018-08-14):
调试板载蓝牙天线匹配时,须要把和芯片连接的管脚断开来匹配吗?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把Cable线焊在芯片天线管脚出,cable线外部分的金属部分接在芯片的大地上,记得带上外壳一起调试,还有就是参数确认后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把Cable线焊在芯片天线管脚出,cable线外部分的金属部分接在芯片的大地上,记得带上外壳一起 ...

谢谢!那就是先在空PCB上调试好,再焊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