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ultisim中仿真NE564怎么搞

楼主(2018-08-14):
multisim中仿真NE564怎么搞

网友A:
这个应该请教multisim专家

网友B:
multisim中没有NE564的话,只能自己建仿真模型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
可以NE564手册资料上内部结构图来构建,multisim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元件图

网友D:
来的太晚了,除了Muitisim还有别的软件可以仿真NE564吗,感觉Multisim不靠谱啊

楼主:
哦,知道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