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18-08-14):
Fatal Error[e111]: The file "E:\学习资料\Stellaris外设驱动库(快速安装)\arm\lib\Luminary\driverlib.r79" is not a UBROF file
是不是文件被破坏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去下载最新的版本的iar

网友B:
那个driverlib也需要从TI网站下载最新的。

楼主:
差别很大,我是新手,很多不会调试。

网友C:
用起来差不多的,4.42目前无法直接很好的支持TI的M3;

网友D:
另外您的驱动库太老了,都是N年前的了,建议更新为最新的。

网友E:
现在MCU发展比较快,楼主还是得及时更新各种库和自己的工具啊

网友D:
最近TI到处在搞免费培训,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可以报名参加的。

网友F:
你那个致命错误的提示,说明编译工具不对,用“keil”或者“iar”试试

网友E:
版本不一样吧。

楼主:
哦,我试下

网友G:
is not a UBROF file

UBROF file 是什么文件格式?

网友H: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网友I:
这个是什么编译器呢?

网友:
可能是包含汉字吧

网友J:
UBROF file 是什么?

网友K:
添加了路径了吗

网友L:
文件被破坏了,不是这个文件吧。

网友M:
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最新的版本的iar

UBROF file是什么?

网友O:
库文件没有添加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最新的版本的iar

更新一下最新的IAR可能有用。

网友O:
或者文件无法识别的。

网友H:
driverlib.r79没有使用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最新的版本的iar

driverlib.r79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M:
可能版本不兼容。

网友:
设置为英文路径吧。

网友L:
有可能文件格式不一样了。

网友J:
找不到这个文件吧。

网友K:
可能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网友P:
有可能是文件不兼容,版本太低了。

网友Q: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R:
的看看这个.r79的文件时啥文件的哈

网友S:
没见过的,不过貌似是配置的工程有啥问题的

网友T:
我下去调试下的再说的哈

网友U:
这样的报错最好解的呀

网友U:
直接去响应的路径的文件夹中查看该文件是否OK的不

网友V:
那就找这个源文件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