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占空比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请教一个关于SH66L10A占空比选择的问题,芯片提供两种LCD驱动模式:1/4 duty,1/3 bias和1/3 duty,1/2 bias,但是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选择相应的模式呢?

网友A:
datesheet怎么说

楼主:
看了好久datesheet,也没有找到用来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B:
不需要寄存器配置

网友B:
類似一個燒寫選項,在投 mask的時候選好就行了

网友C:
嗯,仿真的時候EVB 板有相應的配置選項

网友A:
基准已经超出最大值了,如果是我自己玩,我会这么用,但是做产品,绝不会冒这个险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按规矩来。超过了,厂家不保证。

网友C:
估计有个良品率的问题。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你所要测量的精度吧,精度要求不高,我觉得就不用那样精准。

网友E:
好吧,我按规矩来吧

网友F:
兄弟你怎么弄的啊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用稳压芯片最低也要1.235,难不成用电阻分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