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电表配置】电表心跳上报命令

楼主(2018-08-14):
Q:电表的心跳间隔如何设置?能否通过SN下发数据修改?
A:
1、电表心跳间隔配置AT指令:
at+report=<心跳上报间隔>,<偏移量>\r
心跳间隔:单位为s,取值范围为0~65535
偏移量:用于防冲撞处理,取值范围5~65535,单位 s。
电表默认的心跳上报间隔为15分钟。
2、修改电表的心跳间隔方式:
1)通过串口连接,发送AT指令:at+report=<心跳上报间隔>,<偏移量>\r 进行修改
2)通过远程AT命令进行修改。

网友A:
现在买电 能不能不用老百姓刷卡 直接从数据库中就到电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电 能不能不用老百姓刷卡 直接从数据库中就到电表上啊

我们的电表提供电能参数查询、上报等功能,但是数据处理的话就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表提供电能参数查询、上报等功能,但是数据处理的话就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了 ...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表提供电能参数查询、上报等功能,但是数据处理的话就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了 ...

那提供置位或者说是通过和外部进行通讯设置数的功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提供置位或者说是通过和外部进行通讯设置数的功能不

你是说我们的电表是否能够提供定位以及远程配置电表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们的电表是否能够提供定位以及远程配置电表参数吗

是的是的 包括远程控制当前电量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的 包括远程控制当前电量啥的

1、不支持定位
2、支持远程修改电表的参数配置
3、不支持远程修改当前电能参数,但支持查询当前电能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支持定位
2、支持远程修改电表的参数配置
3、不支持远程修改当前电能参数,但支持查询当前电能参数 ...

也就是说对于业主来说 还是需要手动插入电卡

网友B(2018-09-25):
心跳间隔有规定吗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B:
心跳间隔有规定吗

默认是15分钟一包心跳包,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