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断电数据保存

楼主(2018-08-14):
我在用N76写断电保存数据时,遇到如下问题:1.debug时在图中的欠压检测中断里打断点,然后断电,可以看到在0x3610处有写数据,但是不打断点,正常运行断电,数据没有被保存;外接的100uf的电容,只保存4个字节的数据,是够的;所选欠压电压为4.4V(程序里的擦除和写的代码检测过无错误),求指点file:///C:/Users/16595/Desktop/1.pngfile:///C:/Users/16595/Desktop/2.png

void BOD_ISR(void) interrupt 8 { //清中断标志 clr_EA; clr_BODEN; config_f[0]=device_hours>> 24; config_f[1]=device_hours>> 16; config_f[2]=device_hours>> 8; config_f[3]=device_hours FLASH_ProgramData((u16)bod_buf, &am
void BOD_ISR(void) interrupt 8 { //清中断标志 clr_EA; clr_BODEN; config_f[0]=device_hours>> 24; config_f[1]=device_hours>> 16; config_f[2]=device_hours>> 8; config_f[3]=device_hours FLASH_ProgramData((u16)bod_buf, &am
void read_device_hours(void) { device_hours|= bod_buf[0] << 24; device_hours|= bod_buf[1] << 16; device_hours|= bod_buf[2] << 8; device_hours|= bod_buf[3] ; if(device_hours != 0xffffffff) device_hours = device_hours;
代码如下: u8 bod_buf[4] _at_ 0x3610; u32 device_hours=0; u8 config_f[4]; void main(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BOD_Init(); read_device_hours(); while(1) { } } void BOD_Init(void) { clr_BOF; clr_BORF; clr_BORST

网友A:
  1. void BOD_ISR(void) interrupt 8

网友B:
参考官方的那个例子没

网友B:
官方有个文档介绍怎么掉电前保存512个字节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个文档介绍怎么掉电前保存512个字节数据

我就是按官方例程来的,只是没有成功,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