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8-08-14):
如图,请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器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这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东东?

网友B:
活久见   是不是一个偏振马达?

网友C:
猜个鸟蛋,你好歹把外壳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个鸟蛋,你好歹把外壳拍上啊。

第一个图就从上面看的,有外壳啊

楼主:
用万用表测不出来阻值,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久见   是不是一个偏振马达?

不是马达,测不出阻值,就两根线

网友D:
很可能是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扬声器。

网友E:
能看看产品不

网友F:
像超声换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超声换能器...........

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扬声器。

谢谢,有可能是

网友G(2018-12-07):
没见过啊! 很奇怪

网友H:
活久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