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控制伺服电机调试电流环时需要把电机锁死吗?

楼主(2018-08-14):
  各位大佬,我是新手。调试电流环需要把位置环,速度环注释掉然后还要把电机锁死不动吗?

网友A:
那必须了

楼主:
请问这个锁死具体指啥啊?

网友B:
可以通过加负载也行吧

网友B:
直接锁死不动肯定不行    或损坏驱动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锁死具体指啥啊?

直接把电机输出轴卡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