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远程升级

楼主(2018-08-14):
此前问过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实现。今天看了一下tiva关于bootloader的文档,发现以下内容:外部引脚符合要求,就开始升级;
应用程序是无效的,就开始升级;

那么实际GPRS远程升级应用过程中,旧的应用程序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外部也没有GPIO的触发,也就是外部引脚不符合要求,怎么实现开始升级?
或者说远程升级无法触发GPIO,但是可以通过语句改写堆栈指针或复位处理程序的地址(也就是程序有效的两个必要条件),来使得旧的程序无效?就可以开始升级么?
sw-bootldr-ug还没仔细研究,全英文费劲。。。有谁有其他资料或者中文说明么?@icecut @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各位大神

网友A:
中文的boot的文档木有,GPRS模块的连接用的什么接口呢,本质上应该还是通过这个接口升级的。

网友B:
你也可以每次开机从服务器读取最新的版本信息,和现有版本比较,有版本更新就进入远程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每次开机从服务器读取最新的版本信息,和现有版本比较,有版本更新就进入远程升级。 ...

那是不是要修改checkforceupdate()函数的内容,把程序有消息判断改成版本代号的判断?有没有模版啊。。。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的boot的文档木有,GPRS模块的连接用的什么接口呢,本质上应该还是通过这个接口升级的。 ...

用的uart0,是不是先要通过jtag烧写bootloader,然后再用串口烧写应用代码?是不是要改什么地址有没有模版啊。。。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uart0,是不是先要通过jtag烧写bootloader,然后再用串口烧写应用代码?是不是要改什么地址有没有模版 ...

模板好像木有,官方给的只有用lmflash升级的代码,这个是利用内置的串口升级函数实现的。

楼主(2018-10-18):
bootloader只支持uart0更新吗?支持其他的uart口么。
我看到文档有这么一段“The boot loader also provides a method to add a new serial transmission interface beyond the UART, SSI, and I2C that are provided by the boot loader.”
是不是说支持其他的串行接口更新程序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只支持uart0更新吗?支持其他的uart口么。
我看到文档有这么一段“The boot loader also provide ...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是默认的bootloader可能用的uart0而已
bootloader都是开源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