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推荐可以USB2台电脑连接进行数据传输的芯片或者现成的设备

楼主(2018-08-14):
求推荐可以USB2台电脑连接进行数据传输的芯片或者现成的设备

网友A:
共享器 是款帮助实现在络中访问所有共享 USB 和串的软件。
只要在电脑上有安装共享器,您就可以轻松、便捷地通过络连接远程USB 。 您可以使 USB 设备的内容和功能,就像这个设备直接插在本地电脑上样。
共享器: https://www.usbcomgongxi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