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Link 仿真不能修改PC指针?

楼主(2018-08-14):
实验环境:Win10x64,uVision V5.25.3.0 N-Link仿真器
当程序运行到一个断点停下来以后,打算返回再执行一次刚才的指令,故修改PC到指定位置后点击单步
表现:程序从刚才断点处继续执行一条指令,修改pc无效! 而模拟仿真下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使用模拟仿真,uV5下竟然不支持双DPTR,就是修改AUXR1.0,并不能改变DPTR指向
而AUXR1.1竟然可以出现1.同样实验在连接仿真器下就表现正常了.
求大侠解惑.

网友A:
新唐的8051, nulink不允許修改pc值。
pc可亂改的話,這顆ic就可以拿來**了。

网友B:
仿真不能修改PC是当前一个典型的保护手法。很正常的表现。

楼主:
感谢二位解惑,老朽这厢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