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547是否支持外接电源时仿真?

楼主(2018-08-14):
原来仿真时使用仿真器供电的,但是LCD不够亮。我想使用板上电源,但是下载程序时就失败了。
有谁指教一下:想使用目标板上电源,此时仿真接口怎么连接?操作需要注意那些?

网友A:
涉及到仿真器内部电路 了

楼主(点评):
官方资料中也没有找到有关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你有官方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打官网上的公司电话就可以联系到技术支持。

网友C:
楼主直接官网上找就能找到电话

网友D:
你好,请按以下说明操作外接电烧录,工具暂时还不支持外接电情况下仿真。

网友E:
使用外部电源进入仿真方法:
1、断开外部电源
2、烧录,
3、进入仿真
4、连接外部电源,
5、断开仿真器电源,
6、开始仿真
使用外部电源退出仿真方法:
1、连接仿真器电源
2、断开外部电源
3、退出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外部电源进入仿真方法:
1、断开外部电源
2、烧录,

非常专业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