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olychip为什么不叫圣芯而是叫芯圣?

楼主(2018-08-14):
很奇怪为什么 holychip不叫圣芯,偏偏要叫芯圣?
像microchip中文叫微芯,microsoft中文叫微软。
我感觉holychip应该叫做 圣芯 才对啊。

楼主:
我经常口误跟别人说 圣芯003,感觉芯圣说起来拗口。

网友A:
因为所以,蕴含了科学道理

网友B:
这就要问张老板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吧,芯片中的圣地,或者是芯片中的大圣,指明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哈哈

网友D:
剑圣和圣剑一样么?

网友E:
圣这个开头是有讲究的,一般人扛不住这个开头。圣雄甘地,圣地等。下面这句话摘自网络。
所有名字前面带“圣”字的人,统称为圣徒(Saint),可以理解为基督教当中的“革命先烈”和“劳动模范”。Saint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Sanctus,意思是“神圣的”,或者“像上帝一样圣洁的”。

网友A(2018-09-13):
圣芯已经有人用了  圣芯微

网友F:
嗯,这个问题就是先有**还是先有蛋呢,

网友G: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我。

网友H(2018-10-13):
这个就厉害了,具体为啥,请听下集分解

网友I:
这名字确实很俗气。